跪求EMI解决方案

楼主(2009-12-09):
公司一产品,经过一系列的改板后,拿去做EMI测试,发现几个不过信号频率的均为150M(CPU-SDRAMCLK),或者起倍频导致(如300M,450M,750M),目前PCB上这根线是没包地的,并且这根线串的有一22欧姆电阻,测试无法通过
我们做过的处理方法有以下:
1:改串接电阻为330欧姆,
2:接上拉,下拉电阻,
3:接电容
4,直接飞线连接
以上方法均没能解决问题,请高手指教,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CPU出来管脚的电阻换成磁珠会有一点效果。

楼主:
版主出来给点意见啊,谢谢了、

网友B:
千万不要飞线,飞线后的信号回流环路面积更大,势必引起更强的EMI辐射。不过,你可以沿着PCB板上的这条信号线,用稍粗的线,增加一条地线,长度要刚好全贴在板上,不要过长也不要过短。
后期的PCB修改,注意这条信号线要有包地,而且这条线的背面,最好是地平面,至少不要在背面并行走其它信号线。

网友C:
工程师的建议如下:
虽然超标频点是SDRAMCLK150M的倍频,就认定去解决这一根线的干扰,单独的加电阻、磁珠、对地电容等。处理这个问题应该从宏观面来定位:
1.任何的干扰都是从端口或者壳体出来的,首先要确定是从哪些端口线缆带出的干扰?然后去处理接口滤波,线缆搭接屏蔽处理。
2.金属壳体检查壳体屏蔽设计;非金属结构,检查内部线缆走线。看线缆能否屏蔽或增加磁环处理?
3.PCB走线很重要,任何高于100M的信号线、时钟线。走线时候都必须进行包地设计,多信号走线,应采用分组包地设计。保证多打地过孔,信号回流面积小。同时这些走线,强调短而直。(为保证阻抗匹配也可以走蛇形走线)
4.此串接的330电阻可以改为301或601磁珠尝试,磁珠的使用一般不会同电阻一样有明显的压降,对信号产生衰减。
5.可以采用局部屏蔽处理。SDRAM与主芯片,可以用马口铁屏蔽处理。

楼主:
请问一下,磁珠不是会把时钟信号给完全屏蔽掉吗?现在的目的想衰减该时钟信号的尖峰

网友B:
磁珠相当于一个小电感,移相的作用比电阻明显。选择磁珠的话,要找那种对基频阻抗不算太大,而谐振峰包括了所有超标频点的,像你这个,要求对150MHz阻抗不大,而对300/450/600/750处有较大阻搞的,建议选用100-300R@300MHz的试试

网友D:
你确定是CPU的问题吗?建议看一下是不是网口出来的RJ45 LAN

网友E:
现在有没有搞定啊!没有搞定的话,拿实物过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F(2022-01-09):
引用 网友C:
工程师的建议如下:
虽然超标频点是SDRAMCLK150M的倍频,就认定去解决这一根线的干扰,单独的加电阻、磁珠 ...

正解,补充一点:1.警惕骚扰从GND出来,大部分辐射都是从接口线缆出来,只要每根线没有流动的RF电流,那么辐射问题不大,通常信号线比较要抑制,磁珠+共模电感+滤波能解决,唯独地线难抑制;2.如果地线抑制失败,那么设计一块静地会是一个不错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