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射极跟随器电路问题

楼主(2009-12-09):
这是书上的一个图,当输入信号为0(即静态)时,两个三极管都截止,问题是
输出端(两个发射极之间)电压为多大?为7.5V,可仿真结果却是6.9V
左右,意思是上面一个导通,下一个截止,用的都是理想器件,怎么解释?
实际使用两管子不能做到完全一致,这个点就不可能为7.5V对吗?

网友A:
如Q1、Q2的参数对称,该点电平静态时应为1/2VCC,除非测试元件的内阻构成影响。仿真软件有很多约束条件,要正确设置才能实现真实的仿真结果。

网友B:
仿得结果真是太棒了,没想到现在的仿真软件居然连现实元件微小的误差导致的结果都能做出来。

仿真结果没错,实际这个电路主要有两个作用:给运放扩流,套在反馈环路里这个误差就没有了;再一个是给开关电路扩流,比如驱动大功率MOSFET,此时电压误差无法消除,也没有必要消除。

楼主:
谢谢答复

测试元件的内阻?刚没考虑,原以为是理想的呢。
仿真软件应该是根据器件的数学模型运算得到的吧,
我如果想了解其仿真的原理,可以从哪里得到这方面的信息?
比如一个三极管如何对应仿真软件中使用的一个数学关系式。
目的是想深入掌握仿真软件,能灵活使用。

网友C:
楼主的两个管子均未加偏置,当然结果就不一定恰好是7.5V。

网友D:
有负载的话,确实是上管导通。
要做到7.5V左右,要在2个三极管b极之间加2个二极管。
要精确做到7.5V,要用运放做负反馈

楼主:
未加偏置,两个管子均截止,为什么就得不到7.5V?
截止时不是可以看成很大的电阻吗?然后分压,不是7.5V吗?为什么加了偏置,才可以?

网友B:
未加偏置,两个管子均截止,为什么就得不到7.5V?
====
你把U2的另一端从地线上拿开,放到VCC,应该显示-6.9V,你自己好好想想为什么吧。为什么15V/2=6.9?

要做到7.5V左右,要在2个三极管b极之间加2个二极管。
====
加这两个二级管要慎重,三极管BE结电压随温度升高而降低。C极电流增大->三极管温度升高->BE电压降低->二极管温度不变,则二极管压降大于BE电压->B极电流升高->C极电流增大。
如此恶性循环,就会烧东西。当然不一定烧,像楼主电路R1=10k能提供的电流有限,不一定会烧,但是加两个二极管一定要小心谨慎,仔细计算才行,最好E极加个小电阻做直流反馈。

网友C:
7楼:
两个管子均截止,输出端“悬空”,电位不定。

网友E:
记号,以后再看看

网友F:
仔细看了LZ的帖子和楼上各位大侠的话后,发现ls有几位大侠把LZ的帖子的意思搞错了,LZ说的是输入为0V时,和贴图是不一样的,贴图中是输入7.5V。
输入为0V,如果输出为6.9V,有以下两种可能需要验证:
1,并非一定像LZ所说,表明上管已经导通,建议在上管B极增加一个示波器,看电压是否为7.5V,如果仍然为0V说明Q1并未导通;
2,输出为什么一定是精确到7.5V呢?两个管子不同,一个是PNP,一个是NPN,工艺不一样,截止的死后Rce的值怎么就能肯定绝对一样呢?仿真软件的模型中不知道是否需要设置这个参数;
3,针对第2点,建议将Q2也换成NPN,将B接地处于截止状态,然后看电压是否为7.5V可以验证第2点。

网友G:
究竟那个是电压表还是电压源呢

网友H:
你的接法有问题,你想要输入0V

网友H:
但是你0V没有接到三极管的基极啊,在U1的上面再接个地,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啦

网友I:
输入在哪?

网友J(2011-02-15):
lz说的0输入是没有交流输入的意思,7.5基极电压-0.6(Vbe)=6.9,晶体管的内阻不同分压不同

网友K(2011-07-11):
是日本人写的书上的吧。我有看过那个 方针时我的是7.49 v  7.49v  一样的

网友K:
不好意思 有个点接错了

网友K:
加二极管补偿的

网友L(2012-06-18):
看了帖子,我只能无奈的笑了,单单只分析楼主的问题,首先输入输出的耦合电容在哪?第一如果没有这两个耦合电容,那么仿真软件给出的结果是完全正确的。此时Q1是肯定导通的。其次再来讨论有输入输出电容情况下的问题:在有输入输出耦合电容的情况下,如果输入信号(指的是动态)为0的情况下输出端的电流肯定是0,因为此时输出端没有任何电流回路,相当于C极和E极是断开的。当输入端有上升的动态信号输入的时候,耦合电容此时导通基极电压随着输入信号的电压儿叠加,输出端的电容相当于闭合与负载形成回路,此时在分析就好办了吧

网友M:
那是因为少了个Q1的Vbe电压0.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