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打印机口和串口怎么外接?

楼主(2009-12-09):
我的一台台式PC,主板是映泰780系列的。主板上并口和串口的座子,但是没有引出常用的DB25和DB9的接头来。
我现在想自己焊几根线,引出一个串口,并口。但是不知道接口具体是怎么定义的,请教有做过类似“加工”的朋友,那些接口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有没有usb口,有的话买个usb转串并口,好像更快些,还不会出错.要买的话记得买好品牌的.

网友B:
这类接口是有统一规范的,去下载个华硕什么的带有类似板载串并口接口的主板说明书,一般名牌主板的说明比较详细,特别是高端主板的,应该有管脚定义说明,市场上也有带挡板的成品卖,买来直接插上就是。

网友C:
一一对应的,1开始的那一排是1~13,另一排是14~25.

放心接,都是这样的,而且接错也不会烧的。

网友D:
一一对应的,1开始的那一排是1~13,另一排是14~25.

放心接,都是这样的,而且接错也不会烧的。
引用 网友C:

谁说不会烧,我的主板并口就是不知不觉中烧掉的...

网友E:
下载个你主板的说明书,然后对照接口定义把线都引出来,就OK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F:
说明书都会有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继续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