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楼主(2009-12-09):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软件?
如果是层次图,子图之间有同名网络,但是没有端口相连,恰好你又选了端口相连模式,就会有你所说的情况。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封装做错了……

网友B:
看提示是什么错误

网友C:
可能是你原理图上的线没连上

网友D:
楼主要把问题描述的再清楚一些。

网友E:
只要确保连接没问题,是不会少的,再不然就是你的封装库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