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12-09):
用外接晶振的方式,一般要给单片机接两个一样的瓷片电容,
关于电容的大小,一般单片机的说明书都有参考的大小,
可是我想知道电容大小是怎么确定的?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之类的,
试验过不用说明书上的电容大小,改变一下电容的大小,晶振都不起振,
电容的大小是怎么算的 ?

网友A:
计算公式与振荡电路和晶体都有关,所以没有普适的,厂家的推荐值都是根据实际电路计算取得,根据器件手册选用就是。部份原理性的介绍可见我的Blog。

网友B:
试验过不用说明书上的电容大小,改变一下电容的大小,晶振都不起振
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两个电容适应范围很宽。详细的见SST的应用笔记,三言两语说不完。

网友C:
还没见到哪本书把“振荡电路”给彻底说清楚过。

大家都在说:(1)有个放大器;(2)有个反馈网络;(3)正反馈;(4)反馈系数和放大系数的关系;(5)起振和稳振。

怎么是正反馈呢?放大器是反相的,移相180度,如果是变压器耦合的反馈网络,当然有另外180度的移相,什么“同名端”之类的,那么“哈特莱”和“考毕兹”电路中的那个反馈网络怎样把相位移动了180度呢?大家都不说,就告诉你这东西确实能移相,你接受了就完了。有用电阻电容组成的反馈网络,阻容移相很多书都讲,但我不爱看,他们都拿“复数”说事,要求我通过数学方程式认识这个世界。算了吧,有考试我死记硬背,凑上几分及格拉倒。没有考试,那你说我抄,你说那俩电容20P到30P,我就用俩22P的,为什么是22P?鬼知道为什么,反正牛人都这么说的。

也许应该找找哈特莱和考毕兹当年发明这线路时写的论文看看才能明白一点。上哪儿找去呢?

网友D:
确实。顶LS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哪有讲得比较清楚的。

楼主:
试验过不用说明书上的电容大小,改变一下电容的大小,晶振都不起振
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两个电容适应范围很宽。详细的见SST的应用笔记,三言两语说不完。 ...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费力扑的哪个型号,记不清的,推荐是18p电容,
用22p测就是不起振

网友E:
给一个讲的比较完整的资料。

网友F:
5楼:
“还没见到哪本书把“振荡电路”给彻底说清楚过。”
回去复习《电路基础》,《电路分析》,讲得非常清楚。
不过,要是“我不爱看”,或是不会复数,那可没办法。

网友C:
我若列出以下5点,再加若干方程式,
(1)有个放大器;(2)有个反馈网络;(3)正反馈;(4)反馈系数和放大系数的关系;(5)起振和稳振。
大家觉得我是懂还是不懂振荡电路呢?

很多人都会认为我很懂这个,出个卷子的话我还能拿满分呢。所以我说初学者能列出几个点再配上方程式说上一通,也就算是懂了吧。你可能不太甘心:“这就算懂了?”,呵呵呵,我们都懂了,就你不懂。哈哈哈。

网友G:
电路分析有讲,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感觉这些理论没有什么用处;
可是用的时候却搞不懂,现在想来,到底是我们的觉悟不高呀!
10楼不错!

网友B:
哪本电路基础或者电路分析上讲了这个电容算法的,请列举书名和页码看看呢?找到了在下写1万字检查奉上。

网友H:
感觉在这上面浪费精力没有意义,我们是应用不是开发,查数据手册就行啦啊

网友B:
感觉在这上面浪费精力没有意义,我们是应用不是开发,查数据手册就行啦啊
引用 网友H:

数据手册给出的值不一定合适,特别是你遇到精度和起振问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