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转化

楼主(2009-12-09):
我想把我画的电路图传到网上来,但是这里只支持Pdf 格式的,怎么可以转化呢。

网友A:
安装专业版的ADOBE PDF阅读器以后---打印---在打印页面选PDF打印机---打印成PDF文件就行了

楼主:
截图很不清晰的

网友B:
Acrobat 7.0 PRO CN

网友C:
用Foxit PDF Creator,比Acrobat小多了。或者直接安装Autium Designer软件,里面有PDF自动生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