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对模拟电阻输出电路有借鉴的吗?

楼主(2009-12-09):
我现在在做一个模拟电阻输出的仪表,现在苦于没有合适的DA,以前使用的电路感觉效果不是很好,不知道有没有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告知小弟一下!在此谢谢!

网友A:
你需要什么样的DAC?分辨率、速度……
一般性能的话,DAC输出设定值+模拟闭环,对DAC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楼主:
DAC是电流型输出,我曾经做的感觉性能不是很好,我想达到0~10欧姆的输出精度是0.2%F.S,10~100欧姆的精度是0.1%F.S,100~5000欧姆的精度是0.05%F.S,是不是我的模拟闭环电路不是很理想呢?

网友A:
需要用乘法型四象限的DAC,如MAX543
还有你说的可能是分辨率……

网友B:
DA精度在这里不是决定性的,普通DA芯片就能满足要求,设计的关键在于输出的模拟,可以考虑用压控电导的方法实现,用场效应管做。

楼主:
我在其它的设计里面用过MAX541,输出电流电压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模拟输出电阻,性能方面就没有那些那么稳定了,不知道有没有大侠在这方面有没有研究,我们能够探讨一下?:)

网友C:
外部激励电流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
直接接到电阻测试仪表就可以了,我使用的外部激烈电流1mA~4mA。

网友C:
如果只有四倍(1~4mA)的范围,几乎所有乘法DA都可以完成,甚至非乘法DA也可以,
“0~10欧姆的输出精度是0.2%F.S,10~100欧姆的精度是0.1%F.S,100~5000欧姆的精度是0.05%F.S”,如果你是分档的,那么只要解决参考电阻的分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