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请教!

楼主(2009-12-09):
问一下大家,D/A转换器的电流输出,有电流缓冲和非电流缓冲。如果用非电流缓冲的话负载对于电流输出影响有多大??怎么计算呢?

网友A:
看驱动的内阻。若是Ro,负载为RL,则电流为Vout/(Ro+RL)。

具体相关数据手册内应该有。

网友B:
加个跟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