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的应用电路图

楼主(2009-12-09):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图能实现么?我做实验的时侯老是会出现运放发热,而且模拟开关不导通的断开电阻也不大,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ar3的作用是什么?比较器?
直接将其输出接ar2负端,因为虚短知ar2负端为0,当ar3输出高电平,则相当于短路,肯定会发烫。
模拟开关可以用来切换电阻,电阻较小时要考虑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
你这个是控制增益的吧。

楼主:
这部分电路的作用是测量传感器的电阻,模拟开关的作用是起到自动量程切换,pa0,pa1,pa2是用来选择那路导通的
可是我在实际的实验中不能实现量程的切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ls的图怎么和1l的不一样?
ls的图应该是可以用的,ad0接的ad的基准端吧。
你可以切换几个量程,然后测量u2b的输出是否有变化。

楼主:
呵呵我已经找到问题了,只要不是模拟开关用双电源供电就行了谢谢各位了:victory:

网友B:
有12个人帮看了还得考楼主自己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