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对外部时钟分频

楼主(2009-12-09):
8M晶振,9倍频后单片机频率还是8M
同样程序换个单片机,为72M。

网友A:
你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
STM32F103ZE

楼主:
是硬件原因吗?

网友A:
如果启动HSE又不等待HSE,则芯片可以依靠HSI运行
等待HSE稳定的函数:RCC_WaitForHSEStartUp

楼主:
哎,等了你好长时间,频率由RCC_GetClocksFreq(&Clock);测得

想问下什么原因,硬件原因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出去了一下,应该不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B:
不大,应该是设置问题

楼主:
晶振用示波器测试过,稳定8M

网友A:
哎,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对不起哦

网友C:
那就是单片机里面没有倍频

网友D:
同一个程序在其他地方是好的,只可能是硬件原因 了

网友A:
现在只可能是硬件原因 了

楼主:
不是硬件啊……

楼主:
没人理,算了,结贴了

楼主:
只能无满意回答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A:
那个芯片不是很熟悉,哎,没事,多多加油

网友A:
其实是我们不好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