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语句用Keil c51无法编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09):
在在看一个单片机程序是用C编的
里面有这样的语句
_sfrbit  abc  _atbit(p1,2);
_bit flag0;
_dat unsigned char
这样的语句在keil c51中无法编译
这些看起来都是些变量定义方面的,是不是因为我没载入某个头函数所以无法编译通过,还是这样的语句本身就无法在Keil c51 中编译,应该用其他软件,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_dat unsigned char  -----> _dat unsigned char;
_dat unsigned char  -----> _dat AAA;

以上用法要看_dat是啥 ?

网友B:
没载入头函数可能导致这个结果吧

网友C:
应该是未载入头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底是谁在问问题: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