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大虾:怎样将SCSI接口转为1394接口!

楼主(2009-12-09):
一块PCI-SCSI卡,一块SCSI硬盘。现因特殊需求,需要将SCSI接口转为1394接口后连接两设备。请问:这样的转换可行吗?难点具体在哪里?
谢谢大虾们!

网友A:
SCSI?不熟悉。帮顶

网友B:
1394?老有不认识的代号:L

网友C:
发错地方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1394是为精简整体设备的连接而设计,它去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输入/输出连接,且使主板看起来更干净整齐,而且能降低系统的成本。现在,人们习惯称1394接口为“火线”。我想楼主指的是这个

网友A:
1394接口主要用于传输影像数据;并联SCSI接口我觉得更复杂些,SCSI硬盘价格不菲,这么用不是浪费吗

网友E:
SCSI硬盘必须通过SCSI接口才能使用

网友F:
呵呵,当然可以转换:
去找台电脑,插上SCSI卡,插上1394卡,然后连接硬盘,开机,开始写软件:lol

网友G:
:lol很有意思

楼主:
呵呵,当然可以转换:
去找台电脑,插上SCSI卡,插上1394卡,然后连接硬盘,开机,开始写软件:lol
引用 网友F:

见到大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