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问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9-12-09):
为什么在有些的应用场合中,不希望使用多I/O端口的单片机,而是使用尽量少引脚的
器件?在没有富余端口的情况下,通过扩展电路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么做为啥呢?

网友A:
:),偶是菜鸟

网友B:
没听过这种说法

网友C:
这个问题也~~~~

网友C:
当然根据不同的用途需要选用不同性能的芯片,有些作为协处理器或辅助处理器的要求就不是很高,为了节省电路板的空间,要求它比较小较好,纯属个人的理解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是说为了节约资源?

网友D:
我理解的是,够用就行,万一不够了,扩展一下达到目的就行了。大概是为了节约成本

楼主:
个人觉得5楼说的似乎更有道理一些

网友E:
硬件比软件稳定多了
IO少相对干扰从IO进来的概率比较小

网友A:
10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