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间串行通信

楼主(2009-12-09):
(无正文)

网友A:
初始化串口、打开串口中断、接收电脑发送的数据、在1602液晶模块上显示数据、将数据发送回电脑RS-232串口、接收继电器控制命令、控制继电器动作等。

    单片机通信参考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START         ;转到初始化程序

        ORG    0023H
        AJMP   PGUART        ;转到串行中断服务子程序

START:  MOV    SP,#60H       ;堆栈指针初始化
        MOV    P0,#0FFH     ; P0端口初始化
        MOV    P1,#0FFH   ; P1端口初始化
        MOV    P2,#0FFH     ; P2端口初始化
        MOV    P3,#0FFH     ; P3端口初始化
        MOV    TMOD,#20H     ;定时器T1工作于模式2,自动重装载
        MOV    TH1,#0FDH     ;TH1初值为"0FDH",9600bps
        MOV    TL1,#0FDH     ;TL1初值为"0FDH",9600bps
        MOV    SCON,#50H     ;串行口工作于方式1,允许接收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T1
        SETB   ES            ;允许串行口中断
        SETB   EA            ;开总中断
        CLR    UABIT
;----------------------RS-232接口与单片机串行通信程序设计-------------------------------

MAIN:   ......               ;主程序处理其他任务,等待串口中断
        AJMP MAIN

PGUART: ......               ;串口中断服务子程序,接收处理数据
        RETI

        END

网友B:
牛,尽然是用汇编写的

网友B:
LZ不知要学习那款单片机的串口通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只是个小范例而已,可以找到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写过,就是问个大概,单片机不一样,程序差别会很大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会相差太多,核心思想都是一样,具体的编程方法得看具体用什么型号的片子

网友D(2010-01-09):
去看看计算机通信方面的书,搞清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