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提问)如何检测在屋子里有人使用手机

楼主(2009-12-09):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考虑:检测手机频段范围内的场强,如果场强超过一定范围就认为有人在使用手机。
不知道这种设想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楼主:
需要比较有深度地回答,要有分析啦

网友B:
简易窄带场强计 + 报警器

网友C:
LZ,50分一定得给我
我给你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案:

睁开双眼,扫描一下,看一下屋内有没有人在用:D

开个玩笑,我是来听课的

网友D:
放个音箱,如果出现那种大家都听过的嘶嘶声时,就是有人在用了

网友E:
使用一个金属探测器啊,高考检查作弊不都是使用这个吗

网友F:
LZ的设想根本就不对,只有5楼是正解。

网友G:
楼主的想法根本不可行。手机发射场强不是定值且未必比外部手机辐射进来的场强更强,而且无法区分信号是来自手机还是来自基站,只能检测电子线路的本体辐射信号而非射频信号来实现,但这种方法要求超高灵敏度的广谱接收电路且需配合人工智能来滤除室内其它电气的类似辐射,这样的设备楼主有心去“挑战”么?5楼虽是开玩笑,但却歪打正着,8楼是明白人。

网友H:
刚好身边有台频谱仪,可以看到手机通话状态(打免费客服)下,主谱线与距离有很大关系。手机射频信号频率比较高,含有钢筋和水泥的墙壁会有十几个dB的衰减。手机在这种条件下,PGC功能会把自身发射功率加大,场强明显高于墙外的场强。基于这两个条件,对比某一面墙同一点的内外场强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上所说最多只是“多数情况下”,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令这种方法误报,关键在于环境的复杂性,所以这种方法无普适性。

网友I:
5楼正解。。。

网友C:
既然大家都说5楼正解,那LZ就随了大家的意思,采纳俺的意见吧
哈哈

楼主:
手机信号频率有个范围吧?我检测这个范围的信号强度。上行与下行也是使用不同频率吧?

网友J:
不好整.

确实有频率范围, 但线圈共振估计也只能到信道.

而且, 手机的发射功率是不一样的, 和基站的通讯也有可能被当成通话信号..............

所以唯一可行的就是利用GSM本身的一些"漏洞"..............估计LZ还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 还是放弃吧..........

楼主:
找找生产手机的厂家,看有没有办法

楼主:
上行信号和下行信号应该可以区分开来。
能检测信道也可以呀

网友G:
楼主应该先好好看书学习,凡事不能想当然。

网友K:
我们这有一个叫14C的仪器,在10M内有人用手机,一个LED会亮

楼主:
我们这有一个叫14C的仪器,在10M内有人用手机,一个LED会亮
引用 网友K:

楼上在哪儿?可否透露一下你的14C的详细一点的情况?

网友K:
我在上于这

网友K:
如果场强超过一定范围就认为有人在使用手机。是你说的这样。不同的手机也有不同的信号强弱。

网友K:
我看了一个用一个555加三个方大

楼主:
我在上于这
引用 网友K:

“上于”是哪儿?深圳?上海?北京?

网友L:
如果想做成产品,这个,基本上,很难.

网友K:
我做好了一个用一个555,,,加3个9013,,,到我有手机的时候LED就会亮

楼主:
如果想做成产品,这个,基本上,很难.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做成产品很难?

网友:
还有短信,一发就指针动,改天偷偷拆开看看,研究一下  嘎嘎!

网友M(2010-01-12):
待机时发射信号时间很短,通话和发短信时时间明显增长,可以利用这一特性,接收GSM全频段信号,设一伐值,大于这一值时可认为附近有人用手机,这种方法在电磁环境好的地方可行,工厂,雷达附近就不行了。

网友N(2010-04-25):
用收音机就可以测到是否有人在用手机

网友O:
六楼的是嘶嘶声还是 GSM嘟嘟嘟的TDMA声?
嘶嘶声不一定都是手机吧。隔壁有放VCD的会不会也有?

网友P:
搞一个很烂很烂的音响,把音响的里面放大的线引出来,在绕回去,再把声音调大,应该就可以,有人用时,音响会出现一连串的噪音

网友Q:
参考摩托车上的手机感应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