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第一次画的4层DSP核心板

楼主(2009-12-09):
晒晒俺第一次画的4层板,望大家多多拍砖啊!

以前都画的双面板,这次第一次画4层板没遇到什么困难,感觉画多层板比画双面板单面板爽多了,布线时都不用考虑电源、地线怎么绕直接往脚下钻就OK了,不过制版费也是成倍的增加哦!
(图中有两个飞线,因为有两个相同的管脚距离又比较远不好分割电源层就没连)

顶层

地层分割成GND和GNDF

电源层分割成1.9V,3.3VA,VCC

底层

整板

漂亮
厉害
赞

网友A:
不错   所有引脚都拉出来  很利于开发啊

网友B:
很详细,酷之

网友C:
还有飞线还怎么叫好呢
多打个过孔可以连通的

楼主:
呵呵!版主过奖了
小弟第一次画4层板还望兄弟们多多指点啊!先谢了!

to:6楼
未连的两根飞线是+5V和GNDF,为了防止板子插反烧芯片,电源脚做了对称处理既对角线上也有+5V和GNDF并已连线,考虑到分割电源层不方便就没连,也考虑过打过孔但板子上已经没有地方走线了,电源走细线效果也不好干脆不连,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请兄弟们不吝赐教

网友D:
一个字好

网友E:
如果以后画更高层的板,注意下平面分割,在高频超高频时带来的串扰问题很严重。
布局上,能否将右上那些器件往下挪点,把那些波浪线走顺点。

网友F:
还没画过四层的哩  学习:victory:

网友G:
还没自己画过板子呢,学习中~~~~

网友H:
我也正在画第一块四层板,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看楼主的板子,中间两层都是负片吗?因为只看到过孔和分割线有图,其他反而没图
那我要是中间层想偶尔走少量的信号线怎么画……还是说干脆一条信号线都不能有?还是说有信号线的时候要用正片来画?
另外如果负片的画,过孔四周的十字连接线和缝隙是自动产生的么?
另外过孔,是不是我放一个过孔上去(都是通孔),就默认会在4层都会有“焊盘”,就是那个小圈儿,那么在中间就自动连到电源铺铜上了?

网友I:
有原理图么?   感谢啦

网友I:
回复 楼主:

有原理图吗?    分享下啊,  我也在画,    参考下啊

网友J:
TI的? 2812还是28335?

网友K:
做硬件的。。也有前途。。
    电工也分360行了。。当个硬件状元也是   牛:$   一个字。。牛。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老狼大哥好眼力,TI的2812

to:9楼小民工
没画过高频板子,谢谢指点!

网友L:
布局时不时有问题?

Top层很漂亮,Bot层怎么那么绕?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板子的尺寸很小当时考虑为了走数据线方便就把flash放在ram的背面了,布线时才发现数据线非常不好走,无奈之下为了走线最短只好绕弯了,第一次画多层板有点菜请前辈多多指教啊!先谢了!

网友L:
这种情况最好推到重新布局,反正正面的线都容易走。

不过这个板没有速度高的外部总线,随意点 倒也无所谓,
否则的话就得优先照顾高速总线了。

网友M(2010-03-26):
没画过4层板的,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N(2010-04-26):
好像 不用飞线吧。。。

网友O:
把飞线改没吧,否则有点遗憾

网友P:
学习下  说啊 没画过4层的板子

网友Q(2010-06-05):
别的不说,贴片器件要么水平放置,要么垂直放置,尽量不要45度,否则贴片机蛮难搞的。

网友R(2010-11-08):
板子很漂亮,支持一下…

网友S(2011-07-15):
提点可能不是意见的意见:底层的很多线是不是可以不用折几下?

网友T:
学习了,我都没画过这么大的板子呢!

网友U(2011-09-09):
第一次就做成这个样子,很好。

网友V(2011-10-10):
羡慕,没有画过4层的,太贵,再说也不会!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W:
要画的个四层板比这个还要复杂,器件很密集,还没步过四层板呢,:L

网友X:
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Y:
板子简单,走线一般。不过是第一次 ,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2012-01-08):
四层板,学习下

网友Z:
做的真漂亮  我要有楼主的水平就好了 赞一个:)

网友AA:
回复 网友A:
核心板就是要这样画。。。哎,俺们老大就是不信。所以核心板老是随着需求改来改去。有钱人不一样。

网友AA:
回复 网友J:
2812还有芯片卖?TI不是停产了吗?

网友AB(2012-02-29):
最近也在搞这个,右上的应该是TPS767D    右下应该是IS61LV51216吧,左面晶振出来是不是加了个施密特啊,左上那个不知道是猜不出来是啥东东!

网友AC:
顶一下,第一次就能画成这样。。。

网友AD:
唉~看来牛人都不在这混了~~~

网友AE:
楼主,请教一下,2812的管教去耦电容,放在底层通过过孔连接,应该不如直接放在 正面 效果好?

网友AF:
可怜的孩子,有多少走线跨分割了哇,那些跨分割的线需要处理下的。

网友:
我也要画一个

网友AG(2012-04-09):
回复 楼主:
大哥能不能把你的原文件给你看一看一下啊?我最近在画一个板子,遇到了一些问题,线不能走通,搞的很伤心!

网友AH:
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AI:
向评出不足的学习!

网友AJ:
走四层板要打盲埋孔吧

网友AJ:
我也想学画呢

网友AK:
不错,挺好看的

网友AL:
单层和双层的画的很多,4层以上没画过哦

网友AM:
我只能说,线太顺了

网友AN(2012-05-27):
源文件发一下,学习一下啊

网友AO:
不错,我只会两层
正打算学四层呢

网友AP(2012-07-12):
不错,不知LZ还经常来二姨家逛逛不。

网友AQ:
厉害啊  还没画过4层板   学习中...

网友AR(2012-09-19):
U4的3.4脚最好不要这样连,特别是管脚之间距离很近的IC更加不能这样连。否则在PCBA检查的时候可能会被认为焊接连锡,然后一刀割下去就歇菜了。

网友AS:
大侠  能教下我吗  不胜感激  QQ215510073

网友AT(2012-11-28):
学习中 没画过4层板

网友AU:
这个帖子这么久了,还被翻出来了。

这个小兄弟是在我这里做的,人很踏实,也爱学习。

网友AV:
走线挺好的。。。。。。你是用什么PCB工具花的板子

网友AW:
我感觉FPGA和DSP一般只要不是QFN封装的,基本两层都可以搞定。我之前画都一直是四层板,速度不高的话从成本上考虑两层确实能画出来!

网友AX:
勇气可嘉

网友AY(2014-03-11):
时代在发展 得跟进楼主的脚步

网友AZ:
只画过双面板的膜拜

网友BA:
为了迁就top层……

网友BB:
引用 网友E:
如果以后画更高层的板,注意下平面分割,在高频超高频时带来的串扰问题很严重。
布局上,能否将右上那些器 ...

何为平面分割?

网友BC:
引用 网友H:
我也正在画第一块四层板,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看楼主的板子,中间两层都是负片吗?因为只看到过孔和分 ...

中间层也可走线,分割开即可

网友BB:
引用 网友BC:
中间层也可走线,分割开即可

内电层走线?没人这么干吧

网友BD:
新手表示只画过双面板,学习

网友BE:
牛人啊,我还才刚学画PCB

网友BF(2015-11-13):
引用 网友H:
我也正在画第一块四层板,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看楼主的板子,中间两层都是负片吗?因为只看到过孔和分 ...

偶尔看到这个帖子,就回复下你,或许你现在已经懂了!
1、楼主的板子内电层均是负片。
2、负片是不能走线的,要想走线,建议不用用负片,正片也可以分割的,还可以走线
3、孔四周的十字连线是自动产生的
4、是的

网友BG:
正在画自己的DSP四层板,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之!!!我的板子做的稍微大了点

网友BH(2016-01-13):
呵呵,电源层划分和走线有问题。

网友BI(2023-08-20):
膜拜大佬,可以开源学习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