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12-09):
如图所示,是不是只有Ui 的电压比Vref的大二极管就导通?也不管R的电阻有多大?
是这样的吗 ?

可小弟我就是弄不明白,那如果那电阻比较大,压降也就大了,到二极管阳极的电位就是没有3V了。就是导不通了! 二极管阳极的电位怎么求得呢?就是6V么?还是?

请教各位大师!谢谢了!

网友A:
LZ,要搞清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什么是受影响的什么是不受别人影响的。

先回答:压降是怎么来的

网友B:
关键:二极管的导通电阻

网友C:
我也是才学模拟电路不久。和楼主一起研究。。。
我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电路要形成导通,那么必须 Ui-i R>Uref 且 i>0,
就是说 Ui>Uref+i R 且 i>0,
i值可以任选(理想情况),i值确定下来了,Ui的取值范围也就确定了。。。
不知道这样考虑是否欠妥。。

网友D:
你可以这么理解:将Ui看成是电压源,在二极管没导通时,电阻和这个电压源是一个等势体,电阻右端的电压也为Ui,这样就使得二极管两侧有压降Ui-Vref,如果差值大于二极管导通压降就导通,至于电流是随电阻两侧的电压变化的,而电阻两端的电压固定是Ui-Vref-0.7,电流就是这个差值除以R

网友E:
又是一个不知道怎么用欧姆定律的……
D是理想二极管就没有正向压降,只要Ui>Uref二极管当然就导通,流过的电流是(Ui-Uref)/R,这个值可以趋于无穷小,你说R可以有多大?

网友F:
先有电流,才有二极管导通,才有0.7V压降。
反过来,要满足Ui-0.7-IR>Vref

网友G:
同困惑
照CHUNYANG说法,Ui才是决定因素

网友H:
同困惑
照CHUNYANG说法,Ui才是决定因素
引用 网友G:

如果二极管是理想的,自然只要 Ui > Uref 就有电流,电流为 I = (Ui - Uref) / R

如果二极管是非理想的,则二极管有个正向特性曲线,曲线上的点就是二极管的“工作点”。这时原则上你可以根据所给参数确定二极管的“工作点”,最终得到所有的数据(包括电流电压)。但当二极管的“工作点”离零点够远,这时其两端的电压变化甚微,可以等价的视为等效电源(其电压视管材不同而不同,假定为0.7V)。这样,电流将表示为 I = (Ui - 0.7 - Uref) / R。要注意的是,二极管的电压源等效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处在“较大”的导通状态,而这个状态和R(或者说电流I)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网友G:
顶楼上。。但是一般市场上的那种3MM绿光 红光二极管(三无产品)又去哪找DATASHEET呢。。去选取工作点呢。。

网友H:
顶楼上。。但是一般市场上的那种3MM绿光 红光二极管(三无产品)又去哪找DATASHEET呢。。去选取工作点呢。。
引用 网友G:

测量一下即可

网友I:
电流太小的话,根本不会量。。。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这个我知道大概压降1.7V ,3MA--10MA就可以。按楼主的说法是要理论分析。

网友J:
顶11楼的,我认为就是这样!

网友K:
哈哈 楼主是电工?如果是,先让大家打PP。。。

网友L:
顶8楼,导通是需要导通电流的,有正向电压偏置和电流后,二极管导通,电压为限幅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