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中使用DSP/BIOS,如何驱动GPIO口

楼主(2009-12-10):
我在2812上跑DSP/BIOS,请教大家如何驱动GPIO口?
   我调试了几天,配置、初始化都正确,但GPIO口始终不能输出,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需要专门驱动啊!按照不加操作系统的整就OK了。。。

楼主:
就是那样整的,定时器、中断等调试都没问题,就是I/O的驱动始终出不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随便加人TSK什么的都可以驱动啦

网友B:
驱动这么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