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LM339过放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09-12-10):
电压上用免维护的铅酸电池6V4AH,用LM339做过放电路,在5.4V保护,5.8v启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保护了后电压很快就回升上去了,结果出现了不稳定现象,要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望高手们帮忙,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输出端和同相端有加电阻吗?100K级的

网友A:
输出端和同相端间要加反馈电阻,但具体数值要根据你的电路调,或者干脆加一个二极管(输出端接正),永不反弹(断电后复位).

网友B:
我来也: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输出端加了一个91K,反馈电阻也加了,就是电压保护后回升太快了

楼主:
加二极管正接输出,那负接地吗?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同相端是电压基准(5.4V),反相端是电池电压信号输入(最好有经过电阻后接一个电容到地),哪加的二极管输出端接正,同相端接负.我不知道你的LM339电源从哪里取得,如果是取的电池电压,哪我建议你的电路改一下(同相端的是电压基准(5.4V)和反相端的电池电压信号输入同时分压一半),

楼主:
好的,谢谢,我做个看看

网友C:
做出了贴出来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D:
这个不是很简单吧

网友A:
莫非LS 有什么高见,可以说出来一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