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可调速电机加指示灯?

楼主(2009-12-10):
现在有一个可调速电机,我想给它加几个指示灯,本来以为挺简单的,尝试了一下,没有成功,想请前辈们指点一下.图如附件所示:我想给档位2,3,4加上相应的指示灯,这样当某个档位闭合时相应指示灯亮,其它指示灯不亮.或者随着转速的加快指示灯亮的数量也增加,比如2闭合D3亮,3闭合时D2,D3亮,4闭合时D1,D2,D3都亮,不知道是否能实现.

网友A:
你这电路不对吧,

网友B:
因为绕组的存在,楼主的方法当然不可行,要换用双刀开关方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应该没问题的,指示灯的电路没有加上去。因为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
因为绕组的存在,楼主的方法当然不可行,要换用双刀开关方可。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觉得很难实现,考虑到我本身的能力问题,所以才请教前辈们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