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池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9-12-10):
我做了一个电子体温计,用的是3V sony的cr1220供电,但是新电池和旧电池(电压在工作范围内)会造成测量温度有0.1度的差异(用电源在工作电压允许范围内不会出现此种现象)。我的平均工作电流在140uA左右

网友A:
测量基准电压必需采用合适的基准源芯片,问题就在这。

网友B:
有没有做稳压呀,就可做稳压,

网友A:
后级系统是否稳压不是导致误差的原因,误差由基准漂移造成。

楼主:
基准采用的是电源电压即电池电压的大小,也就是说随着电池电压的变化基准也是改变的。稳压芯片,稳压管都不能加,功耗太大不符合要求。

网友A:
楼上还没明白……

楼主:
那个单片机内部自带A/D转换器,A/D转换的基准接到了VCC上。这个没办法改变。因为要用电池供电,稳压芯片和稳压管的功耗太大,不能使用。

网友A:
那就换一种MCU。

网友C:
合泰的HT71xx功耗很小的,吧3v降到2.3v再供给cpu就稳定了,价格7~8角/只,点击兰色型号,下载资料

HT71XX-1 TinyPowerTM LDO
Part No.Maximum
Input Voltage
Output VoltageTypical Output
Current (mA)
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 (µA)
TolerancePackage
HT1015-112V1.5V182.2± 3%TO92, SOT23-5, SOT89
HT7121-124V2.1V3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123-124V2.3V3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125-124V2.5V3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127-124V2.7V3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130-124V3.0V3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133-124V3.3V3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136-124V3.6V3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144-124V4.4V302.5± 3%TO92, SOT23-5, SOT89
HT7150-124V5.0V302.5± 3%TO92, SOT23-5, SOT89

楼主:
比如说换个电池之类的行不?
要是换MCU,我会被老板灭了
输出18mA
那我板子上MCU就报废了
要求的系统瞬时电流在500uA以下

楼主:
我用ht的HT56系列的

网友D:
你的电源电压范围没交代清楚,如果新、旧电池电压都在范围内,在电源输入并联一个22uF~470uF的电容估计可以避免问题。

楼主:
新旧电池都在电源电压范围内,我现在在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容只有0.1uf

网友E:
基准随着VCC变,测量结果没有差别才怪!!!

网友D:
信号也跟着VCC在变。所以用直接用电源模拟没发现问题。如果电源模拟时考虑内阻可能会早点发现问题。
  旧电池内阻比较大,具体电路可能发生自激之类的问题,并一个稍大的电解电容去耦。

网友F:
lz好像没明白ADC基准到底是干嘛用的吧。

网友F:
tyw提供的芯片最大输出18ma,并不是一定要输出18ma。LZ要搞清楚基本概念。
这些芯片的静态电流只需要2.5ua,虽然精度只有3%,但也够你用了

网友:
我想楼上许多兄弟可能没有体会到楼主的意思。我猜楼主的接法是这样的:基准是接电源的,传感器测试信号也是接电源的,变化的话一起变化,AD检测到的比例不变。例:假设楼主是一个基准电阻一个热敏电阻串一起接基准电源上检测信号。当基准是3V且热敏电阻与基准电阻阻值相同时,信号是1.5V,假设是8位ADC,转换的数据是128;基准电压变成2.4V时,信号变成了1.2,但是转换成AD数据还是128,所以得到的结论不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造成楼主不同的原因如下:旧电池在AD刚开始检测的时候,电池电压浮高,假设为2.75V。然后AD采集电压,开始逐次逼近取样,此时电池电压下降(假设为2.7V),造成实际的基准电压比想像的偏低。这样的话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是偏高。
解决办法:如果是还在开发过程中,可以这样试试,再增加一路ADC,也是从基准电源到地。但是连接是一个二极管跟一个电阻。这样根据二极管压降能及时侦测基准压降。有低于多少伏或者转换前后电压有变化时,提醒用户更换电池。

楼主:
太不好意思了。原来是我说的不清楚造成了大家的误解,早知道贴图出来了。我的确用的是18楼所说的接法。
附件是A/D转换的电路图

网友G:
如同18楼所说 如果是用比例法测温,基准只要稳定,偏差没什么关系

旧电池由待机到测量,电压逐步下降,建议多测几次,取后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如果是后面稳定了,可以取后面的,如果稳定不了,就要更换电池了。

网友H:
12# 在电池供电产品中,在满足大部分要求的情况下,电容越少越好。电容数量多的话漏电也大,虽然说这个漏电在电源供电的产品中算很微小,对电池而言就不是那么小咯。

楼主:
不论是旧电池还是新电池工作倒是很稳定,不过就是测量的结果上存在差异。
好比同样在36.72的温度下
新电池的测量结果为36.8,多次开关机重新测量都是36.8
旧电池的测量结果为36.6,多次开关机重新测量也是36.6
对于单个体温计没有问题,可以修改
但却无法实现量产,
因为还有其它器件存在的差异等因素存在
无法保障0.1的精度

楼主:
我是第一次独立设计一个产品,
存在很多盲区
希望大家赐教哈

网友H:
多测几遍,取平均值,多加点延时。

楼主:
我是在每秒最开始采6个点
求其平均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热敏是正的还是负的?如果是负的那应该符合推算结果,因为检测的数据比例偏高,对应阻值大一点,也就是对应温度小一点。至于你说的多次开机测试,与多次测量取后面的值无关系。你这是省电产品,应该是单片机测试一次就睡眠了。在这个过程中,电池的电又浮上去了。

楼主:
是负的
就是A/D的转换值偏大,造成了阻值偏大,温度偏低。
单片机测试完成之后,关机,耗时两秒。再开机,从测量结束到开机重测之间时间间隔不超过五秒。

网友D:
焊个电容几秒钟的事情,LZ试过没有?
  如果真是害怕漏电,可以找质量好点的。我刚才测试过,100uF 旧铝电解,加DC10V,充电稳定后,测量泄漏约150nA

网友C:
你这是方案先天不足,上策是按春阳说的换MCU.
若只想修修补补, 把误差堵在源头才是积极的正道.
用HT71xx,把电压稳住,才几个μA的静态功耗,6~7毛的成本.
上量了做裸片绑定,成本更低.

楼主:
稳压不太可行
我得要低电压提示
稳压后低电压提示就出不来了

楼主:
芯片不是我选的
我都想撞死
我来公司前器件都选好了
就等我来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还没试过
今天试一下,
如果漏电真那么少的话
那应该可行

网友C:
再加一颗低电压检测,再加8角成本,晕,这样贴膏药还不如另选MCU.
软件修正方案量产时会有麻烦.

Part No. Maximum
Input Voltage
Detect VoltageHysteresis
Width (V)
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 (µA)
TolerancePackage
HT7022A-124V2.2V0.114± 3%TO92, SOT23-5, SOT89
HT7024A-124V2.4V0.124± 3%TO92, SOT23-5, SOT89
HT7027A-124V2.7V0.1354± 3%TO92, SOT23-5, SOT89
HT7033A-124V3.3V0.1654± 3%TO92, SOT23-5, SOT89
HT7039A-124V3.9V0.1954± 3%TO92, SOT23-5, SOT89
HT7044A-124V4.4V0.224± 3%TO92, SOT23-5, SOT89
HT7050A-124V5.0V0.254± 3%TO92, SOT23-5, SOT89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所以不能稳压啊

网友C:
看了这个消息会晕的,刚核实过,确有此事
不合理的总体布局是没有竞争力的

网友F:
可以用稳压,你把传感器用基准芯片供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他是单片机内部自带的A/D转换器
基准电压就是电源电压

楼主:
有其他好的方法可以发邮件给我
邮箱是 fox341285@163.com

网友I:
关键是你的VCC是否稳定,干净?

网友J:
如果硬件不能再加,那只有加软件喽。
你那个单片机自带EEPROM吗?可以做个计数器,把每次使用的时间记下来。
如果不带,可以在不使用的时候让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或睡眠模式,只要能把这个值累积下来就可以。
前提是出厂新电池的电量要差不多,第二是每次使用耗电要差不多。
虽然这个办法很不科学,但只是修正0.1V的误差应该可以试一试。最好可以做大量的试验来验证是否可行。

网友K:
回复 楼主:

http://focus.ti.com/lit/ug/slau056i/slau056i.pdf

该手册中介绍了一个好的测温方法,请参考,不会受电压的影响,电阻参数选好了,测温精度非常高,是可以超过你的预期的。

网友L:
1、你的传感器有0.05度的精度吗?
2、你的产品不要标定吗?
3、你的产品最终精度是多少?能达到你自己的要求吗?若是低成本的产品,你的精度你用什么来保证?----对不起!对整个方案有点不信!!
4、稳压供电给芯片;用电池电压分压给芯片测低电,最多就是静态电流大5ua以内而以
5、最好选芯片本身有基准电压输出类如:富晶、松

网友M(2013-04-27):
求电子体温计全套技术资料,包括:工作原理,原理图,PCB图,软件,计算方法,标定方法等等资料。
要求:误差小于于0.05度(做不到时可以放宽到0.1度)。
         体积要尽量小,尤其是传感器部分(参考绿豆的体积)。
         电源功耗暂时可以不考虑(实际上还是要考虑的,功耗巨大无比是无法接受的,就没实用价值了)。
         成本暂时可以不考虑(参考市售产品销售价格:3元/支~15元/支)。
         模具外壳可以不提供(我不是想克隆别人的产品,我想做种新的)。
报酬:若资料是可用的(真正可用的),商量价格,直接打你卡里去(300~700?)。
         这个可以放心,我曾经有个技术问题不明白,对方把图纸发给我,我第2天
         就给他打了1000元,实际上最终此图纸所述产品我也没使用上。
         我是个诚信的人,没必要为这点小钱让别人心烦。
联系:13901010135@139.com
         手机:1390.101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