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中如何实现何条件跳转?

楼主(2009-12-10):
PIC12系列的条件跳转指令比较简单,只有BTFSC、BTFSS、DECFSZ和INCFSZ。请问如何实现一般的跳转,比如:

IF A==B THEN 。。。

IF A<B THEN 。。。

网友A:
IF A==B THEN 。。。    使用Z判断

IF A<B THEN 。。。      使用C判断

楼主:
IF A==B THEN 。。。    使用Z判断

IF A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PIC12没有JZ或者JC这样的指令啊!

网友A:
难道你只认识JZ和JC吗?

如果你连BTFSC/BTFSS都看不懂的话,那一定会被人BS的。。。

提示一下:BTFSC STATUS ,Z;
          BTFSC STAUTS,C;

网友B:
楼主得多翻翻书,多读读文档,MICROCHIP的应用笔记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