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输入端扼流圈参数计算

楼主(2009-12-10):
请问各位,在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扼流圈的电感量是怎样得出来的。我看到很多电源板上都是几MH呢,这个电感量是怎么得出来的。如果我是交流24V输入500MA电流,有需要多大的电感量呢。请高手出指教。

网友A:
这个扼流圈的电感量与电源的功率关系不是很紧密。该扼流圈主要是抑制干扰,包括电网对电源的干扰和电源对电网的干扰。选择的原则是将干扰抑制到你能够接受的程度。

网友B:
蒽!
同意LS

楼主:
哪请问这个干忧源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