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关于备份电池掉电和模拟电源关系

楼主(2009-12-10):
香主,一直以来受到模拟电源精度和电池掉电困扰,是否可以这样解决,把VDDA和VDD连接,而Vref用独立的电源系统,这样是否可以解决模拟精度问题?

网友A:
兄弟,别指望了,这个太困难了,ST就是与人家不同,电池控制回路在VDDA上,八竿子打不着呀,闻所未闻!
也只要ST的这么干!

网友A:
LZ可以交流QQ

网友B:
设置VREF这个引脚就是为了让你引入独立的电源参考。

网友C:
就是常说的外部参考电压

楼主:
那ADC转换精度是否会受VDDA的影响?

网友B:
如果使用VREF引入参考电压,ADC转换精度不会受VDDA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