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NANDFLASH 应用讨论

楼主(2009-12-10):
NANDFLASH 因为价格便宜而广泛应用,对于LINUX和WINCE是用于程序存储,在很多应用中用于数据存储,对于前者,有驱动了,好办些,对后者,没有驱动怎么办?对文件系统不熟,不知道大家都是如何用NANDFLASH的,欢迎参加讨论,为表诚意,先贴一个源码,是用NANDFLASH存储数据的。

网友A:
多谢版主共享

网友A:
不过版主的态度真好

网友B(2010-01-20):
目前FLASH主要有2种架构,NOR和NAND。
但是因为制程的原因,且NOR价格较贵,所以NOR目前主要用于代码存储。
而NAND主要用于数据存储,比如MP3里面存歌曲,电子相框中存相片。
而NAND又可以分为SLC和MLC,目前主流是MLC。

目前SANDISK公司将MLC+MLC CONTROLLER整合到一片芯片,名为iNAND.
对于一般客户,使用iNAND就像使用SD卡一样。

网友C(2010-02-24):
相当不错的贴

网友D:
NANDFLASH 在存储领域确实用的很广泛

网友E(2010-04-30):
很实用的贴

网友F:
比较适用.3Q

我有个小问题,flash管理这块我怎么觉得它并没有支持k9f1g08?还请LZ赐教

网友A(2010-05-30):
值得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