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只有ISP功能的最小实验板需要什么

楼主(2009-12-10):
用mega16的芯片
辛辛苦苦焊了好几天
用usb下载线下载不了
提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usb下载线在mega48上测试是ok的
跪求只带isp功能的最小实验板
led可以不要
最好有个电路图
感激不尽

网友A:
男儿膝下有黄金

网友B:
题目优点误导人

网友B:
买最小实验板?

网友C:
如果只为用ISP下载的话~~其实只要一条ISP下载线就可以了。

然后根据要求连上就OK了。Atmega一般来说接上电源就是个最小系统了。
当然,如果你下载失败,可以看看你ISP座的连线是否和下载线的要求是否一致,还有是否芯片自身被锁死了。
不过听说如果AVCC不连的话也会造成问题的。

网友D:
还是先买个编程器吧,高压编程保险,可解决所有锁死问题!

网友E:
下载成功三要素:电源、复位、晶振

网友B:
这个图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