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的怪问题

楼主(2009-12-10):
最近一个问题感觉怪怪的,之前用78L05是TO-92直插封装的.最近改成贴片SOT-89的.
在稳压输入端接100UF电容,在输出接10UF的电容与0.1UF电容.

问题是每个都会振荡,频率大约1.5KHZ,幅度2V左右.边声音都听得到.

只有去掉10UF的电容就没有了.换22UF与4.7UF一样有问题.这个输出端的电容是采用贴片无极性的瓷片电容.换成电解的就没有问题,这个是什么道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电容离稳压管也很近.如果输出只接厂家建议的0.1UF电压测起来的稳的,但有点不放心

网友A:
因为78L05的输出端不支持陶瓷电容,陶瓷电容的ESR太低,容易自激。非用不可的话,应在电容端串联一个0.1~1欧姆的电阻。

网友B:
楼上所言正确,用陶瓷电容做滤波元件需要高调整速率的稳压IC,78系列太慢了。

网友C:
楼上又错了,越是调整速率高的,越不能用大容量低ESR的电容。

网友D:
不尽然,如果片内带了适当的零点补偿,则可以用低ESR电容

楼上又错了,越是调整速率高的,越不能用大容量低ESR的电容。
引用 网友C:

网友C:
带零点补偿不是减速么?凭什么不尽然???:lol

网友D:
搞反了吧,片内的零点,不但增加了增益过零处的相位裕度,提高系统稳定性,还能快回响应时间。现在已经有一些LDO,是零ESR设计

网友D:
有点偏题了,看看国半的零ESR(毫欧级)LDO内部零点补偿

网友C:
Cff是用来快速相应的,不是零点补偿。***

网友E:
屏蔽问题请参看本版置顶的友情提醒。本帖不再接受回复,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