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也能进入中断?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09-12-10):
编译器keil V8.18

运行下面这个代码(注意下面这段代码的前后没有禁止串口中断)

SBUF = ‘A’; //发送1个字符
while (!TI) ; // 等待,直到发送完成
TI = 0; //标志清零
我用硬件仿真器调试。发现:执行完TI = 0;后,程序毫不犹豫的进入了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多谢

网友A:
虽然执行了TI = 0;,但是并没有被硬件识别。

TI = 0一般要等几个机器周期才能起作用。但是还没等TI = 0起作用,由于中断响应时间较短,中断就发威啦

至于TI = 0是否起作用往往和编译器的编译有关系。
如果编译器编译使中断响应时间  比   TI = 0起作用的时间  长,那么就不会进入中断。

网友B:
楼主可以再看看
“请问此次“中断中的”中断请求是否会被抛弃?”
中关于51的中断查询的机制的部分

中断系统的中断查询及优先级处理在每个机器周期中重复执行

再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
怎么要把那么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等待中啊,最常见的9600就是要浪费一毫秒。我的观点是在你判断到TI有效时MCU就开始准备进中断了,根本不等你再执行下一句TI=0。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观点大部分情况下是对的!

网友D:
TI=0,与是否进入中断无关;TI由硬件置位,并引发中断;置位后TI=0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