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2-10):
我用的是69p55,《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一书中说SBCM  Mx  ,bbb是Mx-A+CY 当Mx>=A时 CY被置1,否则置0,这样对吗?

我用的是69p55,《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一书中说SBCM  Mx  ,bbb是Mx-A+CY 当Mx>=A时 CY被置1,否则置0,这样对吗?
请问在《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中关于SBCM的定义:SBCM Mx  ,bbb 是指 mX-A+cy   当MX>=A 时cy=1否则cy=0 ,这样对吗?我觉得是不是写反了?

网友A:
没有写反,就是这么定义的!刚开始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那如果A为0,MX不是每次都加1吗?比如说我想检测MX中的数字FF是不是减到0了,每次减一,减完地位再减高位

网友B:
没有写反,主要是因为没有减法器,减法是用加法来做的,所以你会看到减法的CY置位和加法是相反的.
所以建议您直接理解即可,不用太在意表达式怎么写.
您做FF减到0的判断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请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