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鼠标上电后clock没有信号输出,为什么呢?

楼主(2009-12-10):
首先申明:鼠标好使(刚从电脑上拔下来,而且上电后隔一段时间会闪,供电正常),clock 和 data 一直都是高电平(估计在鼠标内部上拉了所以,外部没有加上拉电阻)

鼠标上电后先给clock拉低,再将data也拉低(采用手动方式),最后再同时放拉高,相当于主机请求通信,这个时候鼠标clock应该产生方波信号,但是用示波器什么都测不出来!它们一直都是高电平。

我想做一个单片机的鼠标驱动模块,如果哪位大哥做过指导指导啊

网友A:
鼠标上电后先给clock拉低,再将data也拉低(采用手动方式),最后再同时放拉高,相当于主机请求通信,……
——这招是谁教你的?

如果是想测时序,为什么不直接把鼠标接上电脑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鼠标上电后先给clock拉低,再将data也拉低(采用手动方式),最后再同时放拉高,相当于主机请求通信,……

这是在ps2鼠标通信的协议看的,说这样以后clock 就会输出时钟信号了

就是想测一下时序,我一般都是用示波器看的,电脑上怎么测呢?

网友A:
我问的是你所谓的“手动方式”。一般时序都是ms或us级的,你有那么快的手吗,另外,有没有考虑抖动的问题?

把鼠标接电脑,同时也接示波器,工作过程中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拉低初始化的时候,只有一个最小时间要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