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诡异了~~调试几天都无法解决的程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2-10):
PROCESS(CLKIN,EN2)    --倒计时显示
       VARIABLE HH: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BEGIN
        IF clkin'EVENT AND CLKin='1' THEN
              if  EN='1'  THEN
                 if(en2='1') then  HH(7 downto 4):="0011";  hh(3 downto 0):="0000";
                 else
                       if hh>0 then
                            if HH(3 downto 0)=0 then  HH(7 downto 4):=HH(7 downto 4)-1;HH(3 downto 0):="1001";
                            else HH(3 downto 0):=HH(3 downto 0)-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TH<=HH(7 downto 4);
               TL<=HH(3 downto 0);
             END PROCESS;

这是一个倒计时的程序,en是一个使能信号,为 1 时可倒计时,clkin 为1hz脉冲
问题是:上电按复位后,也就是en为 1 了,它不倒计时,只显示00,等过了大概几十秒后,再按复位,倒计时就一切正常了,太诡异了。。。

再说明下 en2 ,en2是复位瞬间为 1,松开开关后为0.

楼主:
请大家看看呃
自己先顶下。。

楼主:
呵呵
没人回答,自己再顶下
~~~~~~~~~~

网友A:
确实太诡异了,楼主不要着急,慢慢调,搞定了之后讲一下,让大家都学习学习。

网友B:
你的复位键是哪个?EN2吗?EN2按了就EN=1吗?程序中没看出来。还是你外围电路设的?
你的程序必须是先EN=1了,再按EN2,才有初值30。

网友C:
VHDL 我不懂啊,可以画个电路  大家就都懂了啊

网友D(2010-03-26):
LZ的en复位信号有多长时间?

网友E:
设计不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