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移植到lpc2220上,不识别flash怎么处理

楼主(2009-12-10):
我的flash是三星的K5L2763CAA,u-boot无法识别,怎么修改啊
以下是包含有debug的提示启动信息

网友A:
把ID号添加就行就行。

网友B:
新flash需要自己添加代码.
lv400,lv800是原装支持

楼主:
怎么加啊,具体点啊,第一次弄这个.
表里面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不是很懂

楼主:
manufacturer ID和device ID都好确定,
不好确定的是manufacturer offset和internal FLASH identification codes
不知道怎么来的,又查不到

新芯片这两个值如何定,好象pdf里面也没有,有懂的指点下啊

楼主:
没人知道manufacturer offset和internal FLASH identification codes怎么来的啊?

网友D(2011-03-17):
在FLASH中添加ID号还有FLASH.c的文件里也要加你的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