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可以接3.3V电源做电压跟随器吗?

楼主(2009-12-10):
1.可以接3.3V单电源供电否? datasheet上supply voltage是3~36V,但是后面的电气参数上的Vin=5~36V。如果不行,那又得加个芯片把12V转成5V了.....

2.以后用单电源供电做放大器电路时好像0V附近的线性度不是很高,不知道用来做电压跟随器会这样吗?如果用双电源,那有得添一个电源芯片了.....

网友A:
3.3V供电的话,LM358的线性范围大概是100mv~1.5V

网友B:
楼主应该明确的说明上一级电路输出信号的特性,比如电压范围、直流/交流、频率特性等,然后才能判断出能不能用358做电压跟随。

网友C:
如果信号在0~3.3V范围,用LMV358

网友D:
到不了3.3v,基本在2.6~2.7v就不错了

楼主:
我的输入信号估计是0~12V再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采集蓄电池或其他储能元件的电压用的。
这个电阻分压有什么技巧没? 直接分到我的运放输入需要的电压范围就可以了吧?

网友E:
再加几个电容电感啥的就行了

网友F:
把0-12V的电压变化量通过电阻分压的方法分到0-1.5V就好了,VCC在3.3V对LM358来说完全可以工作。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见二楼。
第二个问题答案: 会。

网友G:
为何不让LM358直接用12V?

楼主:
因为电源现在还不确定,其实是打算用超级电容模块的,他的电压只有9~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