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高手们一个小小的问题?恳请指点

楼主(2009-12-10):
大虾们,好!
   我接触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对于单片机的电源板设计一直搞不清楚,所以向大虾们请教:
  ① 看到过一个采用3500mAh的镍氢电池做电源,在接入电源板之前,在3500mAh的正极上串了两个并联的水泥电阻,听说是限额电阻,也有的说是限流电阻,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它的道理,恳请指点!谢谢
② 在给单片机供电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的是电源是5V,3.3V等,但我不知道这个电流是怎么确定的?还有就是在设计电源板的时候,如何确定输出的电流为多少?谢谢

网友A:
1、不一定非要电阻,具体问题具体看,不知道你说的电阻的作用。我也可以当他是实验时测电流用的。单片机板一般电流也不大,可以不用什么限流保护。
2、经验、或者看器件手册,一般有写,但是也会实际测试。如果只是单片机,有几百ma就很够了。

网友B:
电流确定方法:先不用你的电源板,直接用DC电源供应器调节到你要的输出电压值,用DC电源供应器给你的单片机供电看DC电源供应器上显示的电流是多少如只有120mA要,那么你的电源板只要输出200mA就足够了。我想用水泥电阻限流是怕电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