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09-12-10):
我是个PCB新手(完全自学),看见别人画的板子,非常漂亮。自己就弄不出来。
这两幅图是我截图下来对比的,一个是别人画的,一个是我吧别人的拆下来的。
我就想问一下,他为什么要加这么多“方框”?这个是什么,加了有什么用?什么时候加这个?地线的粗细是根据什么来判定多款的?
刚注册的好,没什么分:$ ...
跑了好多的论坛,都垃圾,问题在那里挂了一个月,没动静。我看这里人气好。而且朋友也推荐,就来了。望帮助...
只有用谢谢来表达了

网友A:
楼主似乎没有把问题问题清楚。
至少我看了两遍不太明白你说的方块是指那些?

网友B:
都是走线,成品板上就是铜箔,红色是顶层,蓝色是底层,粉色是禁止层

你把几个方孔删除(shift+delete),就会发现全变成线了(网络)

网友C:
粉色的是soldermask

楼主:
线宽?什么时候加这个?很多图我看了,有的都不加的。那里面为什么还加一个阻焊。
新手,就是个问题宝宝。都好奇。
望包涵

网友D:
你所说的方框是什么呀?不会是指器件的封装吧?

楼主:
不是,是说的,第二幅图,我拉在外面的那些东西..

网友E:
这些方框是布板的人特意加的,目的是为了增大导电铜箔的面积。

而加了阻焊的地方,因为阻焊层是反的,阻焊层画了东西的地方就不会有阻焊剂,会空出来,板子做出来后可以在上面加锡来减小电阻。

网友E:
建议你去找个功率密度大点的开关电源看看,大家都会这么做的。

网友F:
个人估计你拉出来的那些可能是:焊盘或者填充,如果是焊盘就不用说了,你知道的,如果是填充那是用来帮助的散热的,就像ls说的,在一些功率大的线路板上经常这么做,就是为了散热。

网友G:
问题有点不太明确,黄色的框是原件的轮廓。

网友H:
呵呵……这框框都是走线,红的是顶层,蓝的是低层,粉的是SOLDER层
粉色的那层其实是让你PCB出来到手后可以在上面加锡,增加厚度,这样一可以走大电流,二散热好!!

网友I:
恩,那个粉色的是为了不放阻焊挤,到时候可以加点焊锡增大通过电流

网友I:
楼主真幸运,那么多高手照顾你

网友J:
shift+s  在按+好键((小键盘的+好),可以看到PCB的没一个层的不线

网友J:
shift+s  在按+号键((小键盘的+号),可以看到PCB的每一个层的布线

打字老是打错字:lol

网友K:
方框是布板的人特意加的,没有什么啊
下去自己嗖嗖那些东西,慢慢的琢磨就会了。一时半会儿的也说不好啊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的帮助。在你们的帮助下我走的弯路就会少多了。
谢谢

楼主:
有各位高手指点
真太谢谢了,我现在一个人弄这个,属于小白中的小白。都不懂啊。书也看了,视频也看了下
就是没有各位高手画的这些东西的指点.....真的很郁闷
非常想学,身边没人指点,痛苦啊。
他们这些线是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J:
多画  多看

多。。。。。
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