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电话免提IC

楼主(2009-12-10):
以前电话免提IC用MC33215,但这个IC停产了,请推荐一个电话免提IC.谢谢

网友A:
现在都是一体化的单芯片电话机解决方案,单纯的免提IC都早停产了,至于电话机芯片方面的信息在网上搜就是,可以特别关注一下阿里巴巴的销售信息,由此可获得流行型号再搜索到制造商,然后什么就都有了。

楼主:
难道现在没用电话免提IC了?

网友A:
仅此功能的就没有了。

网友B:
以前用过34018,不知到这个有没有停产

网友B:
国产的YD34018或YW34018

网友C(2012-02-29):
6# ALISWANG 能否问下,这位大哥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34018的电路图啊.我手里的电路不全,不知道怎么和手柄电话接一起的.我QQ664783203,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