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PCB板间,差分时钟和差分LVDS信号怎么连接?谢谢

楼主(2009-12-10):
板间差分时钟和差分LVDS信号怎么连接?谢谢

在下正设计一100M的电路系统。
为了方便,由不同的PCB板连接而成,

需要在不同的PCB板之间连接LVDS信号,还有差分时钟(CDCM7005生成),
怎么样可以使板间的LVDS信号以及差分时钟信号顺利无延迟低噪声地进行传输呢?

比如用哪种排线,用哪种接口,阻抗匹配,等?

LVDS差分对数量在250对左右。

望贵坛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搜索“高密度 板对板连接器”即可,几百pin的都有……

网友B:
FOXCONN,TYCO,amphenol肯定有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

楼主:
想请教下,常见的FFC可以用来传LVDS信号么?

我感觉FFC不是绞在一块的,而是平行走的,是不是不太好?

是不是传LVDS信号必须用双绞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