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接近传感器

楼主(2009-12-10):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监测物体或人接近到一定范围(360度)而报警,搜了下,不知 “人体接近传感器” 这东东能用么。哪位仁兄有类似应用点拨一下,也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热释传感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用到红外感应开关!就是开关发出红外光线,当人体档住光线,开关打开!
感觉是这种原理!

网友C:
“接近传感器”有多种,每种的适用条件不同,要分析具体应用的需求和条件综合选择,常用的有微波、超声波、视频等主动式的,还有红外热释电、红外遮挡、电场感应等被动式的。

网友D:
红外的吧,很早以前就有这个东东了

网友:
re200B,你看看这个吧,有集成好的模块

网友E:
外热释电、红外遮挡

网友F:
厕所自动冲水器的那种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产品主要应用在室外,像广场,草坪之类的。

网友G:
可以用主动式的红外。比较成熟了

网友H:
可以用个PIR传感器。感应人体的红外线,然后采用控制芯片,可输出控制晶闸管或者继电器。

如果需要,可与我联系。我的输出都是LED。

芯片低功耗、内置系统振荡器、输出方式可调、价格很不错。

网友I:
厕所自动冲水器的那种是不是也可以。
引用 网友F:

觉得那种是声控的,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网友J:
楼主要求的是360度全空间的接近都能作用,热释电红外不行的,只有微波的可以,其他的都是只针对一定范围的。

自动冲厕所的那种是热释电红外感应的,也可以有是红外反射的,不会是声控的

网友K:
LS的微波的价格贵吗?能不能推荐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