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 中断切换求助

楼主(2009-12-10):
ST, TI, TE, os, LED
做UC/os移植,做时钟节拍,在中断中,只有执行OSIntExit功能,系统就无论如何也进不了TIME1的时间中断了,但软中断可以执行。弄到头痛了都不知什么原因,郁闷中……
void T1TIMI_IRQHandler(void)
{
    TIM_FlagClear ( TIM1 , TIM_OCFA ); //清输出比较中断标志
    TIM_CounterConfig( TIM1 , TIM_STOP );
    TIM_CounterConfig( TIM1 , TIM_CLEAR );
    TIM_CounterConfig( TIM1 , TIM_START );
    if(led_status)
    {
     GPIO_BitWrite ( GPIO2 , LED , 0 );
led_status  = 0x00;
}
   else
   {
    GPIO_BitWrite ( GPIO2 , LED , 1 );
led_status  = 0x55;
   }
   OSIntEnter();
    OSTimeTick();
OSIntExit();
//while(1);

楼主:
TIM_CounterConfig( TIM1 , TIM_STOP );
这个代码引起的,关了时间中断

楼主:
呵呵弄错了 跟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继续求救

网友A:
看不出什么问题,是不是主函数里面没开中断

楼主:
可以中断23次,只要进入OSIntExit 任务切换了,就再也进不了时间中断了,但是软中断可以工作,是不是切换的时候改变了什么,但是我仿真,看TIME1寄存器,好像没什么变化,很是怪异

网友B:
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就是说开中断,就进不了定时器中断

网友D:
我也开不出什么问题,期待高手

楼主:
比较郁闷啊,任务没法切换

楼主:
版主人能?

楼主:
哈哈就没有人知道码??

网友E:
呵呵,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不会玩uCOS。

楼主:
看样子,暂时没解了,嘎嘎自己研究

网友F(2010-06-17):
贴上 定时器配置代码,系统中断C例程汇编接口部分,尤其是执行OSIntExit部分代码,一般会在汇编部分调用OSIntExit();EIC->IPR是否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