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能不能指点下小弟一个电路怎么设计.谢谢

楼主:
如附件的电路.
小弟想设计一个单刀双掷的开关电路.用单片机来控制开关的方向.当正常使用时是A线,然后单片机的I/O口输出高或者低电平,让开关打上让A变成+5V的电源.B线也是这个原理把B变成GND.个人认为让B线切换成地线是最难的.不能用单刀双掷的继电器用了的话那就太简单了.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2009-12-10):
用模拟开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开关不行.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