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集成整流堆!

楼主(2009-12-10):
这几天焊了个板,开关电源。用万用板搭的电路,还没有焊完,上午我用万用表测,

测试情况:
  我把红表笔搭在整流后DC -极,黑表笔搭在整流后DC +极时,在表笔搭上的瞬间,万用表会“滴”的响声,然后显示“1206”;

  我知道这个数值是两个二极管的管压降,但是这个“瞬间导通”(就是这个响声。我的万用表短路档和二极管档是在一起的)另我不安!

有以下3种情况:
1:板子不干净,两极间的电阻变小了;
2:这个集成整流堆质量有问题;
3:这是集成整流堆正常现象,但是测单个二极管并没有这种现象啊?

向各位前辈师傅请教了!到底这个响声是不是正常的???
:funk:
我的集成整流堆是300V,1A的!

网友A:
整流桥的+/-端有个电解电容吧,第二次量就不响了

楼主:
蒽!
电解电容是有的,400V 10UF的吧,但是第二次好象也响了的!

楼主:
还有啊,是因为电容的充放点吗???

网友A:
第二次还响,那是因为还有别的器件,给电容放电了

前几天刚有人问过,maychang很耐心的解决了,想不到你又来问,真是没前图,哈

网友A:
电容端电压不能突变啊,所以就相当于“瞬时短路”了

楼主:
啊,不好意思!
几天没来了,还没来得及看帖,就先问了!

楼主:
请问:PowerAnts;
maychang回答的那个贴在哪呢?
找了老半天也没有找到,都把坛子翻过来了!

网友B:
不必找了,我自己都找不到。
测量元件的原则,是拆下来再测,至多只能有一条腿不悬空。

网友C:
把坛子翻过来,再抖两下,就出来了.

网友D:
如果是电解电容,就一直放在上面好了,如果一直响不停,肯定就不是电解电容了,或者
电解电容漏啦。

楼主:
蒽!后面就是个电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