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显示数字

楼主(2009-12-10):
单片机内的二进制数需要在数码管上显示,该怎么搞的?
数码管是7段,比如寄存器的内容是二进制的12,就是1100,
而一个数码管显示1,另一个显示2,那怎么把寄存器中的数字和要显示的数字对应起来

网友A:
这么基础的,还是看书吧..

楼主:
那书上都是显示确定的数字,
而现在要显示的是寄存器中的数字

楼主:
查表简单的,
关键是寄存器中的数字怎么搞成表中的数字

网友B:
汗!
寄存器的内容除以10,就把寄存器里的数值拆开了。
eg:

MOV   A,REG
MOV   B,#10
DIV    AB
如果reg=0ch,那么a=1,b=2.下面的就是查表了

楼主:
那我觉的应该除以0Ah才对,除以10h不知道什么意思的

网友C:
应该是打错了...

网友B:
呵呵
不好意思,手抖的厉害,我立马该去
:L

7# zhuyulk

网友D:
个位=A余10
十位=A除10

网友E:
鼓励一下6楼的耐心

网友F:
这样的例子网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