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阻分压

楼主(2009-12-10):
一直对电阻分压搞不大灵咚,昨天索性这样测试了下:

  找一个带插头的电源线(接220V 50HZ市电),在其中的一根线上焊上电阻,然后测电阻上的电压及电阻后的电压;
以下是测的结果:
焊10K电阻,分压50V左右;
焊20K电阻,分压98V左右;
焊100K电阻,分压170V左右!

开始我认为10K电阻分50V的电压,这是个线性关系!但是我看有的电路图上的电阻分压并不满足这个关系!IC的一个引脚需要3V的电压,图上的分压电阻值竟有3M。但是同样的电压(但是IC不一样),它的分压电阻值只有188K;。。。。。此种情况很多见!
还是与电阻的精度有关????)
俺的疑问是:
1:电阻分压是否与负载有关?我认为是有关的,但是搞不大灵咚,也知道可以用欧姆定律来推,但是为何与上面的测试结果差那么大???电阻分压有什么玄妙???

2:望高手提供关于分压电阻值的经验,或者经验公式??这个电阻值我认为可以根据经验来,
       但是我没有,请大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线路中含有非线性器件,就是这结果

网友B:
  1. 找一个带插头的电源线,在其中的一根线上焊上电阻
楼主测的是交流电源还是直流电源?

楼主:
交流市电!!!220V 50HZ的

网友B:
那么,“电阻后的电压”是某个电阻上的吗?这个“后电压”是否作用于感性或容性或其它性质负载上?
如果“后电压”不是作用于纯电阻上,怎么能说是“电阻分压”呢?

楼主:
我因为不理解有的电路图上分压电阻值的算法,才这样做的实验!
“电阻后的电压”没有作用于其他任何负载及电阻,只是单纯的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B:
6楼:
你测量用的仪表,也是负载。
既然不理解有的电路图上分压电阻的算法,把那些电路图贴出来大家讨论吧。

楼主:
蒽!
那好吧!
好多呢,现在公司网络在弄,搞的公司不能上网,办公电脑又不让烤东西出来,着实郁闷!!!
感谢LS的大师们的解答,但是请看后续贴图!

楼主:
以前没有把电阻的耐压考虑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