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数据传输率的问题@

楼主(2009-12-10):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有如下要求,本人是学自动化的对这方面不太懂,请问一下大家。
Data Transfer Rateat least 500 Kb/s on a 13.56 MHz Carrier or 10.0MHz Carrier
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只要发送出500KB一秒钟就可以,不用理会是13.56还是13MHZ

网友A:
13.56MHz和10.0MHz指载波频率,500Kb/s指基带信号的速率,在这两个载波频率下都可以以该速率传输基带信号。

网友B:
500Kb/s是指数据通信速度,数据一般都要调制在高频上进行发送,13.56MHz和10.0MHz就是载波频率,调频或者调幅,该频和幅对应这个500Kb/s的数据信号

网友C:
LZ,500 Kb/s 是500k位每秒,而不是500k字节每秒。
再加上协议的开销(每个字节需要起始位停止位以免数据混乱、错位),一般需要至少10位才能传输1个字节(8位数据+1位起始位1位停止位),所以“要发送出500KB”数据的话大约需要10秒钟。

确实“不用理会是13.56还是13MHZ

网友C:
另:
LZ,你说话时思维乱套了,话里有明显的歧义哦~
...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只要发送出500KB一秒钟就可以,不用理会是13.56还是13MHZ

应该说成: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要发送出500KB数据 一秒钟就可以,而不用理会是13.56还是13MHZ

网友D:
又增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