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 液晶屏管脚排列的顺序一般是这样的吗

楼主:
VEE是LCD 的调整端?那RS = 0 跟 RS = 1 又有什么作用呢 该怎么用呢 在程序里面 (一个是指令寄存器,一个是数据寄存器)
R/W=0 是寄存器写操作
R/W=1 是寄存器度操作?
请求大师点化 小生口头跪拜了

网友A(2009-12-10):
有多种,即使“一般是这样”对你手中特定的模块而言也无意义,必需查模块手册。

楼主:
VEE是LCD 的调整端?那RS = 0 跟 RS = 1 又有什么作用呢 该怎么用呢 在程序里面 (一个是指令寄存器,一个是数据寄存器)

网友B:
写的这么明白了都看不懂???

网友C:
RS
看时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HD44780也是1602液晶屏吗?

网友D:
四楼是拿一个现例来给你看一下示意,
看来楼主缺少很多实践经验啊,在学校的时候一定是没有细心地去读书吧

网友C:
HD44780是某款1602液晶屏的控制器
那图是在1602液晶屏的数据手册截图的
会看时序图的话,一些DA AD芯片 或者带IIC SPI接口芯片的入手会快点
时序图还可以很明了的显示51单片机的总线传输的过程

网友E:
哎。。不知道现在的学生咋学的。。。读和写都不认识了。。天朝的教育杯具啊

网友F:
哎,正常,谁还没有个刚开始的时候啊!
RS=0:发送的是指令;RS=1:发送的是数据!具体怎么用如下: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md)
{
        //此处加忙判别;
        RS = 0;
        RW = 0;
        EN = 0;
        P0 = cmd;
        EN = 1;
        Delay(10);
        EN = 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此处加忙判别;
        RS = 1;
        RW = 0;
        EN = 0;
        P0 = dat;
        EN = 1;
        Delay(10);
        EN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