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光二极管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09-12-10):
我设计了一个光敏二极管的放大电路,如图。调试中发现如果没有光源的情况下输出为47mV左右,如果有光源时,发现输出较少到几个mV。不知为何与设计的要求相反了,请指教。

网友A:
偶觉得你买的是光敏三极管,拍个PP上来瞅瞅。

网友B:
有可能。

实际上这个应该用硅光电池,或者找个透明的PN结

网友C:
觉得你的光敏二极管接的有问题,把二极管负极接电源,正极接个电阻到地构成分压电路,取中点电压再输入到运放的反向端试试,可能反馈电阻根据你的需要阻值要改的。

网友D:
10m的电阻也大了点

网友E:
闭环增益10^7了。运放的A一般也就80~100db吧

网友F:
换成200K的电阻

楼主:
我买的是厦门艾伏特公司的光敏二极管,850nm的红外二极管,有说明书。应该就是二极管。
现要求测量光强度,所有要用电流转电压的电路,然后在采集处理。

网友G:
也可能是接反了。
是否二极管,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H:
想问一下楼主,你的电路存在自激震荡的问题么?我的电路和你差不多,采样电阻换成2M的后,产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