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0,16位AD,线性问题

楼主(2009-12-10):
我采集的数字量与我用公式算出来的数字量不符,我测量400mv到2000mv的电压,我用单片机测出来的数字量基本上呈线性关系,但怎么来确定这个关系,同时对其进行补偿,用什么方法来补偿,希望各位网友赐教?

楼主:
同时我在把电压输入端接地时,基准电压是2.048v,同样会采集到100的数字量

楼主:
我今天把400到2000mv分为160段,每段10mv,分别测量每个值对应的数字量,计算Y=Ax+B,这样的话对当前的这块ADS1110 测出的电压值是正确的,当我换成另一个ADS1110芯片时,参数就不符合,测出的电压值误差很大,觉得有点迷茫了,怎么用一个通用的方法来找到这关系呢?

网友A:
通过测量一个已知的电压来对关系式进行修正

网友B:
既然呈线性,那就用两个点进行校准啊。你都说了,换成另一个芯片就不符合,那么除了校准每个芯片,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
对呀,那也不能那次都分160段测量,太麻烦了,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楼主:
各位遇到这种情况的,提供点建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