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编译内核问题,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09-12-10):
我把配置文件都弄好了,但一执行 "make zImage"就出现"没有规则创建目标文件"zImage"
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建立lz随便找本编译内核的书看一下~~
熟悉一下linux内核编译的流程再下手~

楼主:
看过了,后来把原来的crosstool-0.43的卸掉,改用了德国人写的 那个交叉编译环境就可以了,
可能是gcc版本不支持吧!
大家能不 能介绍下这两个编译器!

网友B:
没有规则创建目标文件"zImage"

你可以从Makefile 这个点找原因。

网友C:
这是编译环境没安装的问题

网友D(2010-03-09):
首先你的先make menuconfig,配置以下内核,
然后再m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