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9-12-10):
请教各位大侠,芯片的晶振的震荡频率如何改变?

网友A:
问题感觉不是很清楚

网友B:
LZ 是想问如何改变芯片内部的频率吗?

网友C: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不是新片内部,就是改变外接的晶体的振荡频率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D:
加外接锁相环电路或者分频电路也行。看你是想倍频还是分频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那也太麻烦了吧,而且容易出现高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