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中IQMath问题

楼主(2009-12-10):
我在使用IQMath函数库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在使用三角函数的时候数据不对,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程序我也附上了,主要看一下主程序就可以了,谢谢啊.

网友A:
程序我沒跑。我拿你的MAIN里計算三角函數的代碼放我的2808板子里跑了下,
我能確定的告訴你
input = _IQ29(0.25*PI);
        sin_out = _IQ29sin(input);
        DataF  = _IQ29toF(sin_out);
這三個代碼沒問題,因為我能得到正確結果。0.707撒

网友(2008-10-13):
你程序沒問題,看下其他配置或者相關庫之類吧!

楼主(2009-12-11):
谢谢楼上的.可能是我的头文件什么地方没设置好.

网友A:
其實這個沒什麽頭文件可包含的,一個是IQmathLib.h文件 再把IQmath.lib添加到工程中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没人帮楼主下载看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正是

网友C:
顶了!程序何不直接粘上来呢?

楼主:
在这不是很方便 看

网友D(2010-01-12):
请问一下,_IQsinPU()函数的输入要求是标么值,我将弧度除以2*PI后,再将其变成IQ格式,但是_IQsinPU()的输出总是为0,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顶了!程序何不直接粘上来呢?
引用 网友C:

那得多长啊,呵呵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干嘛要除以2*PI?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对弧度进行标么化不是除以2*PI吗?

网友G(2010-03-08):
对弧度进行标么化不是除以2*PI吗?

网友H:
楼上怎么重复啊?

网友F:
呵呵,这个也被挖上来了

网友I:
楼主都纳闷了,呵呵